楼主(2019-05-04):
台达VFD055C43A驱动板二极管位号DD113   丝印31BP 按丝印查不到型号,请知道的师傅告知原型号和代换型号

网友A:
驱动板就那几个二极管,整流,稳压,还有几个高反压的,要不就是加速关模块的,你画出图发出来也好,大神们也好帮忙,这样不好猜的

网友B:
你怕是说的驱动G E两端那个TVS管吧,丝印BP!

网友C:
没错,画个原理图上来,即使没办法查出原来型号资料,相信大家也可给你一个用xxx代换的建议

楼主:
谢谢热心的师傅,查清楚了,就是双向的TVS 瞬态二极管,丝印上没有极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