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这个可以吗

楼主(2019-05-04):
这种模块可以转以太网,可以走TCP吗?MODBUS TCP,我有下面有变频器支持串口的,串口通过转转成TCP的,然后跟1200 和200smart 组成TCP网络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个肯定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782

网友B:
串口服务器?1200通过它和变频通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串口转以太网,实现以太网,和1200进行TCP Modbus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多少钱呀,我准备手里的串口的设备转以太网接口,来实现MODBUS TCP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少钱呀,我准备手里的串口的设备转以太网接口,来实现MODBUS TCP通讯
问这个板块的版主

网友D:
你需要透传的串口服务器即可!

网友D:
你要接变频器,那么需要一个透传的串口服务器可以,一个把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的也可以!
北辰的东西就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支持,不然不会这么便宜的,,谢谢版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那我赶紧退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赶紧退货
应该透传是支持的!就是不知道是否有Modbus RTU转Modbus TCP功能

网友E:
这个我记得是把网口虚拟成串口然后通讯把,实际还是串口通讯

网友F:
感觉不靠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靠普~~
靠谱不靠谱试试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