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 角色

楼主(2019-05-04):
电阻在电路中有限流与降电压的作用,可以用来做电压采样 电流采样 可以分压 分流。在变频器主回路中有充电电阻【限流】,有均压电阻【平衡电压】,有泄流电阻【与快恢复二极管 无感电容组成吸收电路】。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有启动电阻【降压电阻也叫电压采样电阻】,开关管漏极的接地电阻也叫电流采样电阻,在积分电路中起限流作用,在微分电路中其降压作用,在运放电路比如比较器电路中用作基准电阻,通过分压产生一基准电压,在放大器电路中做反馈电阻。在制动电路中做制动电阻 在稳压电路中做反馈电阻 在驱动电路比如IGBT栅极串联电阻【驱动电阻】也叫加速电阻,他影响模块的开关速度,栅极并联电阻【也叫偏置电阻】他影响模块的截止深度。。。我就说这些,希望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说的,请多多发言

网友A:
跟时域频域无关的话,是不是只有电流和电压.
限流和分压,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B:
电阻是一个最基础,而应用广泛的元件;
可用于限流、获得预想的电路参数等。

网友C:
顾名思义,就是对流过的电流产生阻碍的作用,至于利用开发是后期的

网友D:
开关电源次级假负载稳定电压

网友E:
从外到内,热电阻,其实用的也是限流功能

网友F:
学习电子电路,第一个元器件就是电阻,虽然量大用地多,但是是离不开的基础元件。

楼主:
其实电阻也是一个概念,不管作为电阻元件,即具体的电阻有电组。电容也有电阻,他叫容抗。电感有电阻,他叫感抗。交流电在通过感性负载时,将产生交流感抗,通过阻性负载将产生交流阻抗。在电路中电阻无处不在。电阻可产生电压 电流 热量 可限流 可降压。有压敏电阻  有热敏电阻 有频敏电阻 可恢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