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设备上正常使用的226cpu,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而且灯一直在闪烁,我把所有输入输出模块都拆了,只接电源,依旧是这样。测量220v电源正常,plc上DC24V电源不正常,只有不到10V的电压。请各位给帮忙判断一下一下故障,最好能指导维修一下。

网友A:
三个指示灯都闪烁吗

网友B: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PLC内部电源板故障
和TS4141的2个脚并起来的那个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击穿

网友C:
有同款的电源板换块试下;没有就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都闪烁。没有24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能不能外接24V电源测试一下,把程序先读出来也行。我应该把外接开关电源的0V和24V接在哪?

网友D:
把PLC内部电源断开,只给PLC送220V,观察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个电源板吧,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有几种,不单纯是24V,接上24V没有用的

网友F:
有现成的电源板,换块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打开PLC 在电容两端供24V就行了,先把板上故障找下,我这样修过两台机

网友G:
你打开万用表测下输出部分坏的那个元件拆了也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已经修好了。拿到一个维修店修了电源板子就好了。

网友H:
是不是内部有漏电,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损坏的原因还真不知道呢,反正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