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为什么按机器上的停止按钮变频器是减速停机然后刹车,而按急停开关且是变频器立马就停而且刹车。变频器器是PLC控制的,请问各位师傅是两个开关接变频器的端子不一样,还是设置变频器的参数不一样,这两种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能设置,端子是不是选择的也不一样

网友B:
楼主变频器什么品牌,有的变频器可以在接入端子,然后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九德松益变频器,设置变频器里的那个参数。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些变频器又紧急停车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个你熟悉的变频器例子。

网友E:
一般急停是断开主回路,停止只是断开的控制回路的某个点或多个点!

网友F:
你想要功能一样就两个按钮的线并或串在一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那个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G:
刹车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抱闸类的,紧急停车可以是自由停车或者切断变频器电源然后刹车就可以了

网友H:
一个是自由停车,一个是减速停车,通过端子切换;
自由停车时应当用了外部抱闸;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上往下数第四种。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他们接变频器的端子不是接在一个端子的吧!

网友I:
变频器里的制动方式?按理说外部接线是一样的

网友J:
查看一下电路图可能结果
猜测,既然是PLC控制,急停--直接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变频器是减速停机那是一下刹车不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们接变频器的端子不是接在一个端子的吧!
查下端子定义,一般是通过一个端子的ON/OFF状态切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师傅,你的意思是一个端子设置两个功能,还是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急停是自由停车,那停止按钮是减速停机,那接线是怎么接,变频器参数要怎么设置,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K:
理论上急停就是有紧急状况,所以配上抱闸实现短时间内设备运转停止!
正常停止很多是减速停止,差异在于停止速度和停止方式
我的理解就是急停多数是安全考虑!

网友L:
具体看你的实际接线和数据设置

网友M:
没图纸只是猜测,不如顺着急停按钮和停止按钮接线查一下,看看分别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急停是自由停车,那停止按钮是减速停机,那接线是怎么接,变频器参数要怎么设置,怎样才能实现。

DI1-DI4随便哪个端子都可以,然后把对应的端子参数号(DI1-CD32,DI2-CD33,DI3-CD34,DI4-CD35)设为7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上往下数第四种。

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经过查看变频器说秘书,可能是接入多功能端子,然后设置的参数,参数应该设置的是紧急停止,具体的请楼主参考现场实际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楼主这是这个九德松益CT2000ES系列的變頻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英威腾GD30变频器为例吧,多功能输入端子又自由停车和停机直流制动选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变频器是减速停机那是一下刹车不住的。
都用PLC控制了,咋停还不是听你的
自由停,上制动电阻,用上抱闸.....

网友N:
多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好了。

网友O:
停车级别。这是传动控制专业的行规,也是安全的一种规范。正常的停车,是带斜坡减速的停车。而急停按钮是立即断电的安全停车。这两种停车方式的级别不一样。前者的停车级别比后者低,急停按钮的停车级别最高,最优先。所以他们在PLC和变频器里是两个参数通道。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的,你说得很对。现在问题解决了,也让自己学习了。

网友P:
有的变频器有使能端子,运行中信号丢失,马上最短时间停机,和保护停机差不多,停止信号停机是按减速方式和减速时间动作的。欧系的较多

网友O:
回复 楼主:
嗯,很不错。传动控制,一般都要在正常停车功能基础上,再设置一个安全停车功能。以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