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1、硬件

 1]图S7-1200 PLC  1211C型号 CM1241通讯模块
该通讯模的是RS422/485通讯模块,不过我现在有两块通信模块,一个是通讯信号号版,一个是通讯模块,但该模块已经出售了,下次以后接下来的就是用一通信息号板做了。后面的视频当中,是以通讯模块来做的,但是这两个模块可以互相切换使用。

 2]图 松下温度控制器 KT4-1,这个松下温度控制器是从公司仓库找到了当时对这个温度控制器这块还不是很清楚,然后就想找一个温度控制器试试这个通讯嗯,然后利用了这个温度控制器的通讯控制,

3]图七喜变频器 HD700系列,这个变频器是在2015年,我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个网站当时有很多人报名,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 当时就Mcgs触摸屏搞一个专门的通讯案例,就参加比赛的项目上去的 当时记得有几位获得二等奖,其中包括我,然后一等奖那个七喜电脑一台,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触摸屏和他通讯才搞得,是通过某个网站在参加这个当时大赛,获得二等奖,搞来一个单项1.75千瓦变频器,HD 700系列变频器对我来说是有故事的,是陪伴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学习通讯最主要范例的教材

4]图 MCGS TPC 7062K,触摸屏没有上传,因为图片限制了,不好意思,,,我没有上传,因为图片太多了,该触摸屏是通过我一个小区的邻居,他也是做这块的,他有闲置的产品的东西借给我用,同时也非常感谢他,这个触摸屏也是在我学习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非常感谢我们家小区邻居朋友送
借给我一个学习使用,现在正在处于参加二建考试中,应该没有时间。

2、通讯目的

 S7-1200 PLC 通过触摸屏进行温度控制器和变频器进行数据设定。温度SV设定。变频器频率设定及运行控制
该触摸屏和S7-1200PLL进行以太网通讯。方便在S7-1200的DB块在触摸屏做出对S7-1200的MODBUS RTU两个从站进行相关的设定。熟悉S7-1200的串行通讯功能

3、MCGS组态软件参数设定

1]昆仑通态组态软件通信参数:
客户端\服务器设置:客户端
网络类型:TCP
IP地址:192.168.3.111
端口号:3000

2] 松下温度控制器参数设定
通讯波特率:9600
站号 :1
校验方式:无校验
通讯方式: MODBUS RTU模式
该温度控制器有自己的协议,同样支持ASCI通讯方式。可通过参数设定。

3] 七喜变频器参数设定
通讯波特率:9600
 站号:2
 校验方式 无校验
 通讯方式:MODBUS RTU

4、S7-1200的通讯程序

1选择设备型号。

2 选择信号板及设定信号板通讯相关参数。

3]建立DB块并且非优化块的访问,

4]做好数组的配置给MASTER 和主站指令的完成位 错误位 等等相关的设置

5 "MB_COMM_LOAD_DB" 主站初始化程序参数、轮询下一条指令

6]松下控制器的写SV写指令的程序块 SV值

7]轮询下一条指令并复位本条指令

8监视松下温度控制器的PV 值

9]轮询下一条指令并复位本条指令

10]七喜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读写

11]轮询下一条指令并复位本条指令

12 七喜变频器写频率指令的

13]轮询松下写SV值的上个指令并复位本条指令

因为对松下温度控制器和七喜变频器各两个读写指令,SV PV 温度值,频率值和写运行控制,如果多次写入及读取需要用很多主站""MB_MASTER_DB"指令的轮询。这样程序就会更多轮询的条件了。也可以在DATE_LEN长度进行写个数 ,可以批量读和写,本贴只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对S7-1200串行通讯更深刻了解,认识。

楼主:
14]  程序使用了四个"MB_MASTER_DB的主站指令,对温度控制器SV写入温度 监视PV的温度,还有就是。对七喜变频器的频率写入和运行控制命令代码。 查看"MB_MASTER_DB"的错误代码及代码相关的信息

只截取三张图,也可以通过软件的指令按F1帮助手册可查询到相关的信息

5、MCGS案例程序

6、松下手册

7、变频器手册

8、S7-1200程序 为了方便大家及时打开软件,我特意做了归档文件,只要在V14 V15平台恢复即可

网友A:
不错!不错!不过帖子文字内容框架没有新意!你懂的!

楼主:
图上上述,该温度控制器连上1200的CM1241通讯模块,,届时通讯模块上的RX/TX就高速闪烁,该控制器RX/TX就会闪烁。说明真处于通讯状态,实时监控及读写代码,如果温度控制器的RX/TX没有闪烁,说明通讯不成功。请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一致。保证参数统一。

图上上述,DB1.DBW44 DB1.DBW46.是七喜变频器的控制字节及写入频率代码的数据块,
此时上位机通过改变参数P04.01的值调节给定频率,P03.27 通讯控制字。在S7-1200的程序中,该数据块是通过MODBUS的地址 40327 和40401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在DB1.DBW44的数据块写入16#16表示该变频器反转控制。DB1.DBW46是变频器的频率写入命令代码. 在s7-1200的程序没有做数据处理,在DB1.DBW46是数据块做个除以100的 就可以,就是你输入是频率值,数据单位0.01Hz 所以该MCGS做了通道处理设置。工程转换 5000/50 。节省了S7-1200程序做了数据处理的网络端,

以下视频是在我通讯做过之后,做了演示。不过,视频没有详细的说明介绍这一块,希望下次之后,我尝试一下口才,感谢大家谢谢^ω^

网友B:
很实用的一个案例,如果要做10+的温控表通讯的话这个工作量就大了,如果不经过PLC,直接用触摸屏跟温控表还有变频器通讯是不是比较方便呢。以前做过一个用台达的触摸屏,直接跟16个温控器通讯,数据也就1秒左右就全部刷出来了。
请教个问题,像西门子的触摸屏直接走MODBUS通讯的是不是最多走4个从站,如果从站多的话就要用PLC来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和温控控制器也是这两个,我已经试过了,但是没有发帖,这个帖子比较有点不太好。那他的速度也跟这个差不多ヾ(*⌒?⌒*)ゞ需要修改过几天可能就会发,但是西门子触摸屏我不知道,我估计应该会好点的,我用的是国产的MCGS

网友C(2019-09-29):
请问楼主,像起始寄存器相同的应该怎么写??我弄了好久,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是什么控制器,你说明书有没有示例,按照MODBUS通讯格式就可以,我那个温度控制器的说明书就有示例,不知道你那有没有

网友C:
西门子1200

网友D(2019-12-04):
请问楼主 一个温度变送器和S7 1200 的程序 怎么写?需要些什么指令?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D:
请问楼主 这个IPI  不是上升沿指令吗? 怎么下面还有地址? 看起来像是比较指令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利用它的脉冲指令

网友E(2020-03-03):
正好,在学习,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2023-03-28):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