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5-05):
大家好,闲来无事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源为标准4-20mA电流信号,有2台变频器各拖动一台电机,2台变频器同时采用这个模拟量信号源作为转速调节信号,我常规做法是配套一个1进2出的互为隔离的隔离卡,然后想到,既然是电流信号,能否把两台变频器的端子与电流源串联起来,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闲来无事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源为标准4-20mA电流信号,有2台变频器各拖动一台电机,2台变频器同时采用这个模拟量信号源作为转速调节信号,我常规做法是配套一个1进2出的互为隔离的隔离卡,然后想到,既然是电流信号,能否把两台变频器的端子与电流源串联起来,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
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两台变频器电流值不一样,根据电流原理,高流向低。

网友B:
要求不高你可以用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接到第二台上;

网友C:
从电流原理来看应该是可以的,电流互感器我试过是可以的,电表与电流表串联。

网友D:
楼主的想法看来是想同时调两台电机保证速度基本一致。

个人建议如果不考虑故障情况不管是电机还是信号故障,楼主的隔离器方案和Z版方案都可行。
但如果考虑到故障条件下的差异化运行,还是建议使用2个独立的4-20ma信号的输入。

网友E:
今天刚看西门子的说明书,也不是很明白X101的数字量端口和X102模拟量端口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F:
还要考虑电流源的带载能力,两台有可能带不动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H:
转换成电压源,比较好。

网友I:
两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在要求不严,且为了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可以试试。但不建议使用。

网友J(2019-06-29):
不建议这样控制,电流肯定有衰减。

网友K:
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说行,还是不行。

4-2mA电流型输出,本身并没问题,因为输出电流最大就是20mA,这就是它的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信号的接收方,它的接口阻抗是多少?一般的电流型输入阻抗都是500欧姆,如果两个电流型接口串联共用一个信号,那它串联后的总阻抗就是1k欧姆。20mA时,其电压就是20V,这对于发射信号端的输出元件,是否能允许?这是问题的所在。如果能允许,那么这样的串联就可以,反之亦然。

其实搞两电机的给定同步运行,方法很多呢。一个信号输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接口,这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口再把这个信号送出,传递给另一台变频器的做法,应用很普遍的。也很简单,不需要其他的附加单元,不影响信号源的技术参数和指标。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L:
理论上说,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行等,所以串联是可以的。但....这要求电流是独立的,有些变频器的AI是共用COM端子的,这个是否能串联,就不好说了。另外,串联的话,可能一个变频器的故障,导致另外一台也不能用了。所以,建议买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算了,也没几个钱(没必要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