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看了资料  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A:
速度环,以速度给定和速度偏差进行控制,最终以电机实际速度和给定速度的偏差在偏差带内稳定运行。

位置环,以给定位置和实际检测的位置偏差进行控制,直至两者相等,电机停止。

力矩环,驱动器输出一个工艺要求的力矩电流,并且是恒流的,和速度位置无关。

网友B:
速度就是每分钟多少转,位置是停在具体哪个位置,力矩是电机出多大的力

网友C:
这是三闭环自动控制系统。最外环是位置环,中间环是速度环,内环是转矩(电流环)。看看闭环控制系统的教科书就明白了。

当位置控制时,外环起决定作用,中间的速度环和内环的转矩环都是起跟随作用;
当速度控制时,外环位置环开路,给定直接作用速度环,内环转矩跟随;
当转矩控制时,外化和中间环开路,给定直接作用转矩内环。

仅此而已。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正解,自动控制理论的解释

网友E:
转矩控制就是控制电机的转矩,也就是控制电机内部的电流,转矩控制特点就是转矩合适情况下,人手可以控制。
速度控制就是控制电机的速度,是对应伺服驱动里的电压。

位置控制是可以直接控制电机的速度、加速度、位置等,一般控制器发的是脉冲信号。脉冲的频率反应电机转速,脉冲数量反应电机位置,脉冲频率变化的快慢,反应电机的加速度。

网友F:
简单的理解,在一个闭环控制里面,当你设置转矩控制,没达到设置数值时候,电机以最高速度达到指定转矩,然后速度匹配直到平衡状态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个正解。其实了解了双闭环控制理论,很多各种驱动控制器就理解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教科书里面一般是以双闭环理论为例进行原理分析的。但到了后面的随动系统,定位控制,伺服控制,自然也就介绍这些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