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原因,电流降不下来。

楼主(2019-05-05):
保养过的机组,保养前能正常启动,保养后出现这问题,启动过程中电流一直将不下来,200KW的机组。
如果排除掉安装或者接线问题或者其他故障,软起,我准备尝试将初始电压调大,或者将启动时间调短看看。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负载重或者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负载重或者卡了啊
不清楚,只有去现场才知道,我还担心接线问题,顺便带个小电机去测试。

网友B:
从外围查,从机械传动查。然后再说软起的参数调整问题。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围查,从机械传动查。然后再说软起的参数调整问题。个见仅供参考

嗯,是的,先从外围查,基本的安装及接线先看,最后才考虑调整参数试。

网友C:
不知到你的具体的保养项目是什么,启动电流长时间偏大只能怀疑你的负载偏大

网友D:
初始电压调高缩短启动时间,,,,这想法已经很专业了。可以放心的试一下。

网友E:
如果电动机或机械部分轴承加油过多会造成电流增大,延长了启动切换时间(电流判断切换而不是定时切换的话)。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问题找到了吗?如果解决了,是否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找到了吗?如果解决了,是否共享一下?谢谢!
还在路上,下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