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如下图,是在百度上看的一个欧姆龙梯形图程序,是模拟量控制的,在设定的两个数之外,然后动作,但是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也就 不是很明了,这个MOV下面的  源  依次是#0000,#1770,#0000,#950吗?为什么这样写,指令解释中没有看到这种操作方法,谢谢。

这是原程序地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bbc1af25f02d2af90242a8956bec0975f465a43a.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是在百度上看的一个欧姆龙梯形图程序,是模拟量控制的,在设定的两个数之外,然后动作,但是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也就 不是很明了,这个MOV下面的  源  依次是#0000,#1770,#0000,#950吗?为什么这样写,指令解释中没有看到这种操作方法,谢谢。

这是原程序地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bbc1af25f02d2af90242a8956bec0975f465a43a.html

我不确定您是否真的有认真在读人家的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APR我懂,MOV下面的是不是有两个#0000,#1770我不懂,可否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APR我懂,MOV下面的是不是有两个#0000,#1770我不懂,可否说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APR我懂,MOV下面的是不是有两个#0000,#1770我不懂,可否说说,谢谢
这样问,说明APR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楼主:
谢谢,很详细了,指令手册上说的是在#0000位置应该是通道号,如果通道号是200,那么应该是200,不是#0000,那么现在这个应该是先定义一个数,然后放入D,在APR中才能体现是取的200通道中的数,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MOV指令手册中#0000是源,这个源不明白,我以为源是说模拟通道号,结果这里直接是数,所以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