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图表还是生成还是不能再同一页

楼主(2019-05-05):
搞了好久,也不知道问题在哪?用系统自带的就可以。用我自己做的表格就不行。

网友A:
把你的表格发上来

网友B:
可以手动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师傅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因为你的表格没有添加属性:行数、动态的行调整等参数,导致生成的报表只有一行,下面是修改操作:

网友A:
附加修改后的表格,你需要同步到项目中才能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下次发帖注意下图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