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小技巧] SoMachine Basic软件中如何实现字中取位

楼主(2019-05-05):
在SoMachine Basic中存储器对象一般分为存储位(%m),存储字(%mw,%md,%mf)和常量字(%kw,%kd,%mf),如果我们想要在字中取其中的一位怎么做呢,例如我们想在%mw0这个字中取其中的第0位,那么在软件中输入%mw0:x0就是该字中的第0位,以此类推即可。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留个印象,SoMachine Basic是编程软件;另一个帖子里,还提到了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
没有机会使用,稍作了解也不错;由该贴知道,可以取字中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