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控制楼层的灯泡。当某个灯泡亮了,在屏幕显示on。当灭了在屏幕显示off。用继电器不好

网友A:
楼主说的有点笼统是PLC编程控制,还是继电器控制。
如果PLC,选PLC内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方法很多,你可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C:
什么屏幕?电脑吗?

网友D:
这个简单吧!
PLC接收开关信号,接上位机使用
楼层多,灯的数量多就上电脑组态,数量少就上个屏吧!

网友E:
你的触摸屏读取PLC的状态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F:
是判断灯泡是否亮,还是仅判断灯“开关”是否已接通;
灯的数量,如何控制 (分区还是汇总) ,布线等情况。

网友G:
这不是控制,是监测。每个楼层安置一个光耦,灯亮了输出高电平,反之亦然。这种监测,用个廉价的OLGO!就办了。

网友H:
如果是自己家里用的话就用个西门子的LOGO物美价廉,如果是酒店或者其他的办公地点,一个PLC加个触摸屏就可以了!难度不大!

网友I:
关键是你如何检测灯泡是亮的成本

网友J:
这个不好实现,估计要接或引很长的线的。。

网友K:
楼主出个题,然后不见了.
大家都在猜猜猜.
发在plc论坛,还要屏幕显示on/off.
没说多少,没说亮不亮的判断条件.
要真说亮不亮,还真得光耦,还得光耦躲避白天光线,难啦(假设有时要白天亮,嘎嘎).要不摄像头+光学识别?
要说楼层多,假设有房间,那得多少摄像头啊光耦啊.
再说布线,为了个屏幕显示,要多少线啊.是普通照明吗?那上无线(房间的话只好wifi或者zigbee)或者电力载波?
还真不好实现.
算了,还是楼层服务员(中国人多,人工还没到用不起)看一下得了.对讲机告诉一下:某楼全亮."收到!".

网友I:
回复 网友K:
用电流继电器就可避免光干扰,布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