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如图所示,X1和X2是两根丝杆,分另位于机器的左右,我能从PLC中读取到两个轴的当前位置,现在想获得两个工作尖之间的X距离,请教如何计算?

网友A:
楼主丝杠是一圈几毫米,用这个来计算

网友B:
量出两个原点的距离,再根据两个工作尖和原点的位置来管,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C:
X1和X2两根轴先各回原点,量出工作尖1和工作尖2之间的距离,然后减去两轴运动距离之和便能得到两工作尖X距离。

楼主:
我再详细说明一下,两个工作尖下各有一个平台,平台可以Y方向移动
我想得到的数据是:当工作尖1对准平台1的第1个点,工作尖2也对准平台2的第1个点,两个尖之间的距离如何算出来?

3楼的做法似乎可行,但我这两个工作尖不在同一直线上,不容易量准确

网友D:
我的感觉就是勾股定理就斜边长,X轴Y轴距离可以算出来,分别对应两个直角边。

网友E:
你把尖1从位置1移到位置2看编码器脉冲数多少不就知道这位置多少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丝杠是一圈几毫米,用这个来计算
螺距与导程是2个概念。线数1,才是螺距=导程。

网友G:
找好原点,正负方向找好,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中间距离=两点距离减速-X1的绝对值-X2的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