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如题,请教大家。

这里的在线访问里的有什么作用。只能进行监控吗?

网友A:
在线访问,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诊断功能

网友B:
在线访问,我都是用来搜索硬件设备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在线访问,是不是就是为了方便查看网路上有几个设备,以及诊断设备是否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