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用接近开关记录转轴转数的时候(最高200转/分钟)是选用一般计数器或者高速计数器还是加一减一指令?如果用计数器当转轴检测点刚好停在传感器上时计数器加一,反方向转动并不会减一,这样误差就会差一个数,如果用INC上升沿,DEC下降沿结合方向标志就会消除此现象,该怎样用好呢?

网友A:
转速挺快的,用加速计数器。。。

网友B:
可以拿个欧姆龙的软件实验一下看看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

网友C:
速度较快时,应当是用高速计数器。
觉得特殊情况的考虑很好。

网友D:
建议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转速高还是用高速计数,至于正反转与加减计数,如果有方向给定高速计数器也可以实现加减计数,否则装编码器用AB相计数。

网友F:
果断高速计数器,要好的精度只能用编码器

网友G:
用接近开关记录转轴转数,是要转速(RPM)还是转数
如果是转数,脉冲1/周,用+-命令比较好(主要考虑数据可能溢出)
如果是转速,选用合适的PLC,有转速指令,也很简单

网友H:
计数器和加一减一是接近的,高速计数器完全不同.
当然双向200rpm,可以用双向计数器或加一减一,一般plc的di相应3-4脉冲/秒,还是来得及的.
高速计数器不能算是加一减一,它是自动有寄存器,你只能读取它的数据,或者让它产生中断.扫描的话,每次数据变化不是1个1个,而是很大数量.

网友I:
200rpm应该一般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你可以这样
用加减计数器,然后用边沿结合方向做两个脉冲,分别做+、-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