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大神好,楼上是一种钢筋网笼加工设备,要求在钢筋笼子上绕上细钢丝,两圈钢丝之间的螺距可调,且误差很小,
设备工作原理是,在移动转盘和固定转盘之间穿过数条钢筋行成桶状,然后两个转盘同步转动并且移动盘缓慢移动,拖动细钢丝缠绕在筒体上行程“螺纹”,要求螺距可调,误差很小每米2CM,主要是移动电机和旋转电机之间的控制关系,编程没有思路,打算用编码器和变频实现,还要保证两个移动盘的同步。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走线得上工控机了吧?PLC做这么大的计算量,程序步数怕是要写到死。你这有点像缠绕机的程序。

网友B:
这种控制,是不是转速同步的速度是可调的呢?也就是说,同步转速n1与同步转速n2的缠绕的螺距不一样?如果是,那这个控制主要就是同步控制搞好了即可。同步转速可以设置不同的值,以改变缠绕螺距?这与编程有关系吗?

网友C:
楼主不是来做广告的吧.
kd版主说的有道理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同步而已.速度改变,螺距就改变了.
另外,2cm/m,恐怕却决于机械强度.钢丝稍微动一下,就超出2cm了.
另外为什么2个移动盘?

网友D:
这个难度应该在两个转盘电机的同步上,如果稍有不同步整个笼就会扭曲变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商家做的误差比较大,这里面可能会有细小的位置实时比较,确认螺距的精度,同时实现自动补偿,简单来看就是速度比例控制,我觉那那样的有可能误差很大,笼子总长有20米左右

网友E:
这个项目做同步不是难点,同步你可以考虑机械同步,就一个电机拖动,通过机械轴(比如六角截面轴),也可以一个变频拖两电机,也可以通过脉冲控制两变频拖两电机,反而钢丝导行,支撑架的机械结构设计更麻烦

网友F:
我觉得这是三个变频电机的“严格”位置同步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同步的要求比较高,不单单是位置同步,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首先是两个转盘电机的同步,目的是防止钢筋笼子的扭曲;然后是这两个电机与移动盘电机的位置比例系数同步 ,关系到螺距的均匀性问题。

从楼主的描述应该是两台转盘电机先同步,以移动盘电机为主机,然后以移动转盘电机与拉动钢筋笼移动的电机做比例系数位置同步,是可以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来实现的,用绝对值编码器位置的比例关系来,做就跟卷扬的绕钢丝的原理类似,只是多了一个移动位置的比例同步控制,但是强调一点必须用机械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

多台变频电机同步,大部分是位置同步问题,或者位置比例系数同步问题。由于是三个电机位置同步有严格要求,并且现场可能有电焊机电焊钢筋固定,为防止编码器收到干扰,根据我们以往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应选用抗电焊干扰性能效果最好的CANOPEN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信号进PLC,并由PLC输出速度信号给三台变频器,从多年给用户服务的反馈分析,以CANOPEN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效果最好。PLC如果没有CANOPEN接口,也可以用MODBUS RTU编码器,但是那样速度慢了。如果是西门子PLC,可以用PN编码器做反馈比较合适就是成本高。

网友F:
三个CANOPEN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对应三个变频电机:固定盘电机,移动盘电机,移动盘拉动电机。信号进一个PLC,并由这个PLC给三台变频器速度变化指令,根据比较的位置同步差调整变频电机速度。编码器最好是安装传动位置

PLC如果没有CANOPEN接口,也可以用MODBUS RTU编码器,但是那样速度慢了。如果是西门子PLC,可以用PN编码器做反馈。

如果用增量编码器,做不好同步的概率很大,2个电机还可以做,多个电机就不好说了,我们同事在湖北某个现场看到一台设备趴了,后来改CANOPEN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们遇到有好多这种多电机同步的案例,可以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来实现同步功能,是最可靠和直观方便的。尤其是多种不同电机间的同步配合,以及大型的变频电机的同步(伺服电机做不了的大功率电机),就像建筑、冶金、起重行业的大型设备的同步功能改造,最好采用机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安装在传动位置侧做位置同步,

网友B:
如果用多圈绝对编码器,做角同步控制,就是严格的同步控制,这样的成本会要高一些的吧。

网友F:
是的,使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相对增量编码器成本的确提高了,但是从我们大量的现场应用效果来看,还是值得的,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同步是一劳永逸的,项目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现场调试的时间也会相应缩短。尤其是电机多了,编码器也多了,用一两个可能不觉得,数量多了会增加错误概率,多圈绝对值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G:
有点类似电缆绞合控制,一个电机负责牵引,加编码器反馈位移值,旋转体根据反馈值调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