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接手一台西门子v10变频器,上电自检慢,自检完成后显示A0503,复位不了,查看参数0210  400正常,r0026直流电压为0,因接触较少,无从下手,请大神们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参考原来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811

看看检测电路,788J光耦及周围元件。
电源驱动板上的EEPROM不良也会出这个报警
电流检测单元光耦及周围元件有断路(用示波表测量786J的11脚和13脚,没有波形)。

楼主:
这个没有788,我也怀疑存储器有问题,可惜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压检测问题居多

网友C(2021-10-20):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