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可以抓出PLC或者单片机脉冲波形的工具推荐呀?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了解下

网友A:
或者示波器不过示波器实时的不过有点贵

网友B:
示波器啊,想咋抓咋抓

网友C:
示波器触发功能,示波器级别越高触发功能越强大,可去了解一下那款示波器适合自己

网友C:
你的要求普通数字示波器就可以了,用正常触发或单触发功能

网友D:
示波表,带通讯功能的,可以把数据或图表传到上位机显示的那种。利用示波表的锁止波形(抓波)功能即可。

网友E:
示波器,要求不高可以便宜的

网友F:
数字示波器,几千块钱吧,做这样的波形细致分析便宜的不行啊

网友G:
其实脉冲没有什么波形.
至于捕捉脉冲,要看你频率要求.也就是你输出的升降沿时间.决定你要多好的捕捉设备.慢的设备看到的都是方波,快的设备能看到沿.
20khz以下可以用声卡,高了还是大家的建议示波器.那种老式的,20MHz的,不带大量存储的,100多元能买到旧的.因为你说的是plc和单片机,没说频率,也不是维修,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抓取到的波形可以放的很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你说是设备是指示波器吗? 我这边有台设备是别人的,他们的发脉冲曲线做的比较好,是控制一个伺服拉料,我想把它的曲线读出来然后按照他这个曲线做一个程序去测试。。。

网友B:
什么叫发脉冲曲线比较好,伺服走位置控制根据脉冲走位置,说白了曲线就是PLC发送脉冲的频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是设备是指示波器吗? 我这边有台设备是别人的,他们的发脉冲曲线做的比较好,是控制一个伺服拉料,我想把它的曲线读出来然后按照他这个曲线做一个程序去测试。。。
知道了,你说的是一个黑盒子.plc或者单片机的程序,你没法获得,所以想从结果去反推程序.
那你可以借一台示波器,最好数字的有容量大一点存储的或者实时通讯的.把数据(你所谓波形)读出来,可以在电脑上分析.只要在示波器范围,你随便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就是发脉冲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谢谢

网友H:
不怕占地方的用古董示波器,轻便好用手头钱多用示波表

网友C:
古董的只能用自动扫描方式,常态也不能显示波形,单次扫描也不能显示波形,更不要说锁定,测试低频几Hz时更惨,除非你有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长余辉示波管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个要求示波器有足够的存储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