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既然有人剧透了,我们就接着写下去吧,这次我们使用wincc来连接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所用设备如下:

1、大连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
3、上位机用wincc。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大连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

2)我们来建立一个变量,驱动模块继电器

3)画面上将变量置1,小模块继电器动作

网友A:
能不能SMART或1200连接

网友B:
问一下,
一个tcp能带几个rtu端口,
一个rtu端口能带多少从站?
模块用什么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一个tcp能带几个rtu端口,
一个rtu端口能带多少从站?
模块用什么管理?
网口端做服务器好像是可以连接多个客户端的,好像是3、4个,之前我问过
485这端如果做主站可以连接多个从站,这东西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一个tcp能带几个rtu端口,
一个rtu端口能带多少从站?
模块用什么管理?
网口端做服务器好像是可以连接多个客户端的,好像是3、4个,之前我问过
485这端如果做主站可以连接多个从站,这东西就不错了!
对呀,前面那些帖子问多少端口多少设备,这一个不就解决了吗?
比那种串口服务器要准确些.串口服务器只是模拟出串口,需要驱动,这种包括了协议转换.

楼主:
我们的转换器可以同时连接4台wincc或者组态王等上位软件,1个转换器可以接66 RTU从站,但实际应用中也就接32个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