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CP520求助

楼主(2019-05-06):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哪个行业用的?汇川保密做的也太好了点!上电显示88888,一开始以为开关电源问题,结果一看5V正常,3.3v正常,打汇川电话说要重新刷软件。。。。

网友A:
CP系列貌似是空压机专用
http://www.inovance.cn/support/download.html

楼主:
不是,打了N多电话,说是陶瓷行业

网友B:
是否母线电压太高,严重oc,二块板子通信问题,仅是猜测,不对请量解。

网友C:
建议楼主只寄主板回厂家让他擦擦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费用还不如买个二手的,电话问了一圈,其实就是MD500的板子,程序多少有点差异!

网友D:
小功率的直接换新的,大功率的修主板(开机不能通过检测,不单是这个型号存在这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就无语了,自己软件问题还得要客户出钱,汇川使用市场还算大,但质量一般般,如上楼所说,汇川大功率的机子也有软件出问题的现象,除了主板,下面小板上的CPU也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C:
再看主题帖,楼主三要素没做完呀,通信怎样

网友E: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呀,

网友F:
汇川变频器如果烧模块的诒,CPU小板也基本报废,好头疼的

楼主:
早上主板到了,换上去OK!本机模块完好,客户反应有天上电突然就88888!问汇川客户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5个8是乱码!实际上,上电时,CPU根本没工作,继电器都没动作,所有我第一时间就排除面板问题!

网友G(2019-11-18):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哪个行业用的?汇川保密做的也太好了点!上电显示88888,一开始以为开关电源问题,结果一看5V正常,3.3v正常,打汇川电话说要重新刷软件。。。。
楼主说得5v正常是指风扇电源板吗?还是除风扇电源板外还有电源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