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网上用profinet的很少,所以请朋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您好,请您提供更详细的内容。应该跟其他的通讯方式类似吧?

1、首先注意,部分300/400自带接口,部分需要扩展模块。
2、是否从ABB变频器的控制字,状态字啥的开始入手,选择输入输出?选好报文格式,变频器的gsd文件导入进行prfinet通讯?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楼主:
忘了,发这两个,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