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如何防止通讯中断,如何更改

楼主(2019-05-06):
本人写的小程序,通讯这方面不太懂,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讯之后,如果出现通讯中断,我该怎么恢复通讯,程序里我加了屏蔽按钮,但是在线监控的时候通讯还是会中断,哪位大神知道通讯里怎么写,能避免通讯中断,或是通讯中断后自动恢复通讯。

网友A:
你只用了M1127置位下一步的轮询,一旦一台变频器通讯超时或者错误,就没法进行了。
把M1129和M1140加入置位下一步轮询的条件里就能解决。
【方案】
奥普特—硅棒端面尺寸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改一个,我看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3077
【方案】
维萨拉|为什么大多数 GxP 洁净室项目在开工前就已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的,你这个是使用Inc加计数来实现通讯的轮询,我使用的是收尾相接的方式,上一位的完成位是下一位的起始位,加计数的轮训方式不存在通讯中断,只会出现其中有通讯中断的从机读写数据会都没有,我的这个程序就像你先前说的,目前是只要前面的从机通讯断了,后面的就都断了,所以我才想问问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程序上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附件的程序是为了减少停机时的延时。
直接用图片里的程序就可以。
注意下加计数器的使能条件,只有在M1127通讯正常、M1129通讯超时、M1140通讯错误三种情况下进行加计数。任意情况出现自动跳出当前通讯,进入下一个变频器的通讯。通讯台数少的情况下扫描周期2ms以内。
【方案】
红外热像仪报警系统为Transpole公司安全保驾护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加计数器的方式我会,我想使用收尾相接的方式,所以才问问大神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首尾相接不就是,第一条指令执行完成后,接着执行第二条指令,等全部通讯完成后,返回第一条指令继续循环。
你写的程序用的M1127做的标志位,任意通讯指令超时或者错误的时候就会造成轮询中断。我说的把M1129、M1140加入触发条件,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在M1127下面并联M1129、M1140。
你可以好好看看我贴的程序,这是经过验证了的。
计数器只是为了构成轮询,方便处理回传的数据。轮询触发的条件不是计时器也不是计数器本身。
完全可以去掉计数器,每个通讯指令后面接触发条件,但是那样很啰嗦。
我说的扫描周期2ms以下,是整个PLC程序执行一次的时间,这个时间在小型机上不算长。
【方案】
精彩视频 | Manz AG: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和 OPC UA 通信在锂离子电池模组生产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基本懂了,但是M1129和M1140并联在M1127下面我没懂,应该是串联才对啊,任何一个报警通讯都中断,中断之后启动延时定时器,时间到跳转到下一个从站,你说的并联我没理解?

网友B:
台达的梯形图 看起来好累。。。MODBUS rtu吗?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成功检测房屋外墙空鼓渗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串联的话得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但是台达PLC中不会同时出现“通讯成功”“通讯逾时”“通讯错误”这三种情况。实际上是任意情况出现,直接进入下一条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何一种报警都是延时进入下一个从站是吗?

网友C:
加段通讯监视,超出监视时间,还没收到数据完成标志,重新来过,三次报警,转下一个设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时候就三个设备,不到10个通讯地址。我是直接报错就进入下一设备的通讯的。也可以如楼上大佬说的,重复三次,得不到完成标志再进入下一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案例吗?能给我发一个看看嘛?

网友C:
这是二个传感器轮询,三个参数(温度/湿度,氧含量)
轮询时控

发出查询命令,set w20.07作为接收数据条件

接收超时报警

接收数据,复位标志

报警发生后处理,在这个项目中比较粗框,直接停摆,待上位人工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好像还没有我自己原程序方法好吧,我原程序的防止通讯死机就是采取屏蔽的方式,但是现场测试屏蔽的时候还是有问题,所以才发程序让你们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像还没有我自己原程序方法好吧,我原程序的防止通讯死机就是采取屏蔽的方式,但是现场测试屏蔽的时候还是有问题,所以才发程序让你们看看。
台达没怎么用过,程序下载了,回头看看
你说的屏蔽怎么理解,只是将出问题的那一路关掉,换下一路,还是其他
台达是不是也应该有通讯接口准备好,数据接收完成标志,用上。
出现通讯死机(规定数据内接收完成标志未出现),复位通讯口,可能你没做这一步。
我这要求是人工处理,所以交监控室电脑界面来处理,实际就是强制清除接收数据区,给出完成标志,让程序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蔽就是你说的意思,如果这台出问题了,不能影响生产工作,直接屏蔽掉,跳转到下一个从站,理解倒是好理解,但是程序上我写了不好使呢,通讯还是会中断,还有就是死机的问题,这个就要考虑很多了,从哪里死机,怎么复位,我找到了死机的几个点,但是当给对应点出现通讯故障死机后,还是没有复位啊,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所以你要是有时间帮我看看程序,需要怎么改。通讯死机的点就两个,一个是完成位M1127不得电,一个是触发每个从站通讯的条件不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个传感器轮询,三个参数(温度/湿度,氧含量)
轮询时控
发出查询命令,set w20.07作为接收数据条件
接收超时报警
接收数据,复位标志
报警发生后处理,在这个项目中比较粗框,直接停摆,待上位人工恢复。
看起来是欧姆龙啊,台达的比这要乱的多呢。
【方案】
赋能环保 | 华北工控打造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线监测系统专用工控机

网友D:
我写过以太网的断线重连,设备断线你没办法的,除非他自己有重连机制。
如果是你主动连接,当连接断开时,会有标志位的,用标志位触发再次连接的程序,直到标志位消失为止(连接成功),一般这个要和上电触发连接放一起用,不是很难。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切削力测量实验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就是考虑到我可以主动让一个从机的通讯中断,然后不影响正常通讯的轮询,也可能是外部原因导致某一个从机通讯中断了,但是也不能影响正常的通讯,我也知道完成标志位和触发每个从站通讯的的起始触发条件了,我也都加进程序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出现我说的哪种情况通讯都是中断的,所以上传程序让你们帮着看看,我程序里哪里的顺控步骤不合理,需要改动的,还是说我的逻辑不对,最好能给我一个案例之类的,我不想要一些你们所谓的想法,我要具体点的方案也好,案例也好,因为我就是卡在这里了,问题我也能分析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改。真诚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