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弃割爱

楼主(2019-05-06):
本来两个通信模块,觉得有个多余了了,没有办法呀,为了ET200S和1200做远程IO设备,只能卖掉一个通信模块,为ET200S做了资金筹备中,接下来就是分布式IO,PLC进行,然后进行远程通讯,

网友A:
ET200S基本不用学习,就是远程I/O,组态好后,直接赋值Q地址就好了

网友B:
能卖多少大洋呀

网友C:
只是学习的话,ET200M ET200S不用买,会组态就行了,买也只能买IO模块,特殊模块价格肯定不便宜,所以就没必要买了

网友D:
据说淘宝上有卖的,价格还行,保证正品,
就是货期短,
不知是他们是怎么搞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之前不知道,现在通过网上打说明书知道了一点就是类似于IO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360块大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弄个2手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找两项目用掉啊,这个产生的效益相对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两项目用掉啊,这个产生的效益相对更大
这个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