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台达PLC两位实数怎么 转换 成小数,并且以小数点的形式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PLC两位实数怎么 转换 成小数,并且以小数点的形式显示在触摸屏上

您或许对实数,小数有些误解。

网友B:
整数转小数

网友C:
给你上个图,图上有俩黑框。
修改黑框里的参数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大佬们都认为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可能都不想回答你。
建议买本介绍PLC的书,一般前三章肯定能讲到byte、bit、word、double word、实数、整数、无符号、有符号、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举个栗子。第一个黑框内的内容是“无符号抽取”,然后第二个黑框选小数2位,整数2位。你在PLC里写入一个K2000的整数,HMI上显示的是20.00

楼主:
这是台达EH3   PLC做的程序,当中804为什么不能以小数点的形式显示出来呢,这个程序还要改进哪些地方?

楼主:
我是用昆仑通泰的屏与台达EH3做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台达EH3   PLC做的程序,当中804为什么不能以小数点的形式显示出来呢,这个程序还要改进哪些地方?

视图——监控数值形态——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