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原有一台240kvar的低压无功补偿,采用传统的6%电抗器+480v电容器组合共4回路,现已老化衰减。计划购买2个100kvar的静止无功补偿模块替换试用,柜体空开等保留,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有什么品牌推荐?(负载主要为办公室与宿舍楼的空调照明电脑,加饭堂用电,检修厂房用电)

网友A:
低压无功补偿不就是用电容补偿吗,这个买个无功表几个电容就搞定了,我们公司的车间补偿都是自己做柜子组装的。

网友B:
对很多单位来说,价格可能会成为问题,不是要求特别高的,不如换换电容和接触器啥的接着用。
安科瑞好像有类似产品,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C:
品牌倒是多,但是你们预算呢?怎么改又思路吗、

楼主:
改造思路就是拆除接触器,电抗器,电容器,总开关和分开关及控制器保留。腾出空间上下层安装2个静止模块,每个模块单独自带所有采样显示设置功能。因为是试点公司鼓励搞预算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来做的话会选择自动投入电容补偿,现在的电容,接触器,控制器都比以前便宜了,可以用现在的柜子,省钱的自己安装

网友E:
从老化角度说,接触器,电抗器都无所谓老化。只用电容会老化,当然,接触器触点如果动作多了会有烧灼问题。可以更换,电抗器不会有老化问题吧?

换电容器,换接触器足矣。

网友F:
通过您对负载的描述,并没有较大的电子设备,空调占比例不知,好像不需要电抗之类的东西,感觉电容器容量不够换几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