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有一台55kw风机进行星三角启动,由于距离远压降有点不启动时电压只有370v,启动过程中降到单相电压有时降到180V以下,造成接触器吸合不住。现在用的是220V线圈的接触器,要是改成380v的是不是能够吸住?要是用稳压器的话占用空间太大,不太适合,要是用变压器的话,那需要定制才可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接触器改成直流24V的,线圈用开关电源带,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B:
建议楼主改成直流24v的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C:
一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改用380V接触器怎么样,我看了一下接触器说明书380V的接触器吸合的电压范围比220V的大一些,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D:
单相降到180V,启动时线电压只有311V,接触器也很难保持住,还一个问题,就算接触器吸合问题解决了,实际用的时候电动机容易因过电流损坏。

网友E:
还是想办法解决电源

网友F:
想办法解决电源的压降。不然电机也不正常。

网友G:
电气方面的问题难找,找到了就好解决,改变电压或更换相应的器件

网友H:
5楼说的对,你应该从解决电压着手,或是线远、线细、铝线等。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电的容量问题因为为任何负载也怕电压低。对设备不利!

楼主:
现在已经换过电缆了以前是25平方的线,现在换成35平方的线,还是有压降。距离变压器大约200m左右

网友I:
回复 楼主:
供电能不能调到400v?

网友J:
变压器容量多少?怀疑你变压器容量不够……解决接触器线圈不是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K:
加电容器就地补偿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L:
单相电压低,三相电压肯定也低呀,控制部分可以单独用个变压器,用个380伏变250伏或260伏的变压器,这样控制部分的电压就可以不低了。

网友M:
改直流接触器是个好办法,但需知24V直流接触器国产的很少,据我所知正泰的也就NC1有,价格比一般的交流贵几倍不说,货期很长。
施耐德的价格就不吐槽了

楼主:
用这个调压器把电压调高可以么?

网友N:
三相电压是否一致,若有较高的相,可试用;
电压是否长期(稳定)较低,或可适当提高控制电压。

网友O:
你这个压降设备能正常运行?
要是坚持这样使用的话就考虑一楼方案吧!
貌似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P:
引用 楼主:
改用380V接触器怎么样,我看了一下接触器说明书380V的接触器吸合的电压范围比220V的大一些,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其实接触器就应该用380伏的都有这想法还有啥不相信自己的。

网友Q:
线圈用直流的配个直流电源也不是很好找,还有直流电源的接触器都不好找,进口的贵死,如果有变频器的也可以直接考虑变频器运行,变频器就近安装

网友R: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换过电缆了以前是25平方的线,现在换成35平方的线,还是有压降。距离变压器大约200m左右
上补偿电容就地补偿,即可以提高电压又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S:
能不能把接过来的电缆换个大线径的

网友T:
加个开关电源,换成直流24V也是可取的,工程量不大

网友U:
* 帖子主题: 交流接触器节能专利技术2
我的发明,仅供参考

网友V:
楼主先测量一下现场这边的380V电源俗爱见得多吗?如果和220V衰减的比例一样,那改380V也没戏吧?那个自耦调压器倒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甭管是380还是220都是可以提高电压的。

接触器线圈如果长期欠电压通电,也不是好事情。容易烧线圈。

网友W:
我个人不建议用直流电源控制,主要是接触器要全部更换成直流的,我看你的电机都55KW的,你那接触器应该也不小。更换费用也不小,而用很难找到这么合适的。如果电压低只是对接触器不能吸合我建议采用以下方案(仅供参考)
1,可以买一相220V的稳压器,以前每到过年的时候电压就低,连日光灯都点不亮,后来买了稳压器就可以了。你可以去淘宝上了解一下,只是控制接触器线圈,体积也不会太大
2,买一下UPS做转接,UPS的电压范围也宽。

网友X:
建议就地补偿电容用一下,毕竟你的线路长,压降大。如果就地用补偿电容,会有挺大的改善的。

网友Y:
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一是更换电缆线径,你第一次换电缆还是偏小,55KW电机距离又比较远。。二是看电源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且有些余量,有的话看能不能根具负荷情况适当的调一下变压器档位,提高输出电压。。如果没有那只能是换大点容量的了。

楼主:
我现在先用自耦变压器升压,试一下不行的话在尝试其他方法

网友Z:
可以试一下25楼的东东

网友AA:
加个变频器就解决了

网友AB:
启动时把风门关闭,启动完成后再全开,电压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