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一直不明白FX5U的锁存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掉电保持吧?
还有这个标准和高速
两种有什么区别?手册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网友A:
掉电保持

网友B:
1、FX5U的锁存,需要电池的吧,貌似选件FX3U-32BL。
2、应该是掉电保存的意思。CPU电源关闭的时候,数据寄存器会被清空,如果设置了锁存的范围就好办了。具体就在这个CPU的参数中进行设置,存储器/软元件
3、锁存1和锁存2也是有区别的吧

具体的不太懂,楼主自己再琢磨一下?

网友C:
是断电保持,这个锁存的名词,在Q系列PLC中就出现了。

网友C:
锁存1、锁存2的区别,是看能不能通过PLC上的锁存清除拨码清除掉

网友C:
电池是选件,主机不带,不用电池时,有一部分是可以锁存的,当要用链接继电器、文件寄存器等锁存时需要电池

网友D:
关于锁存,FX5用户手册(应用篇)16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试了下,锁存就是下程序的时候,不会清数据。问400,他们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设置高速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自己试了下,锁存只是下程序的时候,不会清除。但断电还是不保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试了下,锁存就是下程序的时候,不会清数据。问400,他们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设置高速的就行

电源关闭时,数据寄存器(D100)不会被清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试了下,锁存只是下程序的时候,不会清除。但断电还是不保存的
你试的哪几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D区。默认锁存是200开始的。D1000 掉电不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