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在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想用三菱A系列PLC 内部时间寄存器来实现外部驱动。如:用D9026和D9027时和分的寄存器,当内部时间到达我设定的时间后输出动作。实际操作发现有以下问题:
设置好时间好后,PLC一但关电 D9026和D9027的数值就变为0了,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使关电内部时间不会变为0?

楼主:
补充一点PLC电池是刚换的新的,所以不存在电池没电的情况。

网友A:
建议楼主用MOV指令,赋值到断电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