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请教各位大神,松下PLC怎么跟腾辉温控器MODBUS通讯读取数值,谢谢

网友A:
没有成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明白怎么编程来通讯,大哥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你写的程序应该是读取从站站号为10的、保持寄存器实际地址为2、读取1个保持寄存器、读来的数据保持到DT100里
你现在温控器站号是10吗?你要读取什么参数?
先把温控器通信参数设置好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把它调试成功再说!

楼主:
就是想读取温控器当前值与设定值啊。。温控器站号的话是0啊(应该是图片中的ADDR吧..),但是PLC的COM1的站号我设置的是1,应该是一样的吧..
所以应该怎么读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读取温控器当前值与设定值啊。。温控器站号的话是0啊(应该是图片中的ADDR吧..),但是PLC的COM1的站号我设置的是1,应该是一样的吧..
所以应该怎么读呢...谢谢

温控器站号不应该设置为0,应该设置为1~99
PLC中的站号指的是PLC作为从站时自己的站号,此站号和温控器站号无关
PLC程序中设置的温控器站号是在145和146指令中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把温控器地址改成1了,但是这样还是读不到啥东西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把温控器地址改成1了,但是这样还是读不到啥东西呀...
你要去看看145和146指令的执行条件!并不是单纯用一个常开点来驱动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手册就是这样一条指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就是这样一条指令的...
要加指令运行操作标志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不会置ON的呢

网友C:
232转485的转接头,并联上PLC通讯口,温控器。

先用串口助手发内容,温控器正常反应在调试PLC程序。电脑串口助手也可以监控PLC发出的代码

这个是我调试变频器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软件在哪下载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百度随便下载的,软件上面有名字,这种工具很多,大同小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松下PLC怎么跟腾辉温控器MODBUS通讯读取数值,谢谢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呀!谢谢这么热情帮助,因为最近在忙其它事情,所以还没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晚点我再试一下哈,谢谢你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呀!谢谢这么热情帮助,因为最近在忙其它事情,所以还没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晚点我再试一下哈,谢谢你们
不客气!有问题来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基本可以读取和写入数值啦,只是不能一直读取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可以读取和写入数值啦,只是不能一直读取的吗
循环读,每完成一次读操作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写操作执行完成后,再去执行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一个COM4模块的485可以同时跟多个具有485通讯的设备通讯吗,比如一个温控器和一个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