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西门子S7-300中有没有类似三菱PLC中的M8013等相同的特殊辅助继电器

网友A:
300的可以自己设定个M,但是没有三菱那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300中有没有类似三菱PLC中的M8013等相同的特殊辅助继电器

可以设定时钟字节,例如设定0

MB0的各个位具有下图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回复,我用的博作途,设置画面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我用的博作途,设置画面不一样

用法一样,都是CPU属性中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