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台达PLC怎么才能把K804变成8.04,并且显示在昆仑通泰触摸屏上???求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如果是触摸屏上显示的话,在昆仑通态触摸屏设备通道那里增加线性变换处理就行了(通道处理选择类型⑤,如0-10000对应0-100)

网友B:
数学函数可以不?除以100

网友C:
转成浮点后除以100就好了呀,屏幕上数据类型设置为浮点,两位小数位

网友D:
建议楼主考虑在触摸屏上进行处理,不要考虑PLC

楼主:
触摸屏不识别D800里面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不识别D800里面的数据,
那就换个地址。或者做成浮点数。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鼎力相助,问题还是解决不了804变成8.04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鼎力相助,问题还是解决不了804变成8.04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
你是要在程序中把804转换为8.04浮点数后显示到触摸屏上还是在触摸屏上通过比例转换显示为8.04?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鼎力相助,问题还是解决不了804变成8.04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
原始变量通道处理设置如下所示:
数据库变量属性设置如下:
画面显示熟悉如下:
演示视频如下:

网友F:
还有种方法就是先把整数K804转换为浮点数804.00,然后再用浮点数除法804.00除以100.00,把得到的浮点数8.04保持到一个32位寄存器里,上位机建立变量时选择32位浮点数!

楼主:
我想在PLC里面先转换成8.04后,触摸屏在读取寄存器地址然后显示出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台达PLC程序里面我转换成浮点数转换不了,浮点数转换指令的存储地址一直不显示出转换的结果?

网友G:
回复 楼主:
浮点数是32位的。假如你转换完了存到D100中,它其实是占用了D100 D101两个字。你必须保证D101没被别的地方用到。
触摸屏读取的时候还得读取32位数据。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