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刚刚脑子一抽,突然想到把一个变压器的一次二次同时接入一个电压会有什么后果。去度娘查了一下,多数人说会炸。
那我设想了一个理想情况,大家来讨论讨论?

首先,这是一个理想变压器,电流、电阻、电感、电容、温升、耐压、耐流等等都是均匀的。
其次,这个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圈数相等,线径相同,或者说就是个隔离变压器,220VAC变220VAC。
最后,我把一次侧和二次侧分别接入两个220VAC 50HZ的系统中,这两个系统也是理想的。

它会炸么?还是会对这两个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直接短路,炸不炸我不清楚,我知道变压器肯定会烧毁。
变压器两个端口,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网友B:
爆炸应该是不会的,大不了烧坏变压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一个大电感接在电源上
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D:
可以把二次侧看成一个电压源,当变比为1时,相当于220伏电源,再与一个220伏并联,如果相位一致的话,相当于二台变压器并列。如果相位不一致,就会产生环流,烧毁变压器。

网友E:
有兴趣的话,可以进行诸如相量分析,看会导致什么情况;也可以考虑接负载的情况。

网友F:
两个220V系统?别说两个系统,就是同一系统不同二相取的220V电压,相位不同怎么解决?
结果只有一个,短路,变压器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来不及发热,输入电源已跳闸。

网友G:
试试就知道

网友H:
炸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升温到绝缘损坏最后线圈短路这个是少不了的吧!

网友I: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
你能够二次投入保证和变压器的二次同相位?

网友K:
一定会烧毁
因为变压器感应出的交流相位会有延迟, 就是输入和输出相位是不同的,同一瞬间刻电压不同,肯定要烧毁

网友L:
想法可以。去实验一下

网友M:
相线与零线对应,两个电源的相位相同(变压器输入侧和输出侧),接上后应该没事。条件是变压器的变比1:1,变压器的输入与输出没有电压迟滞。

要说理想化,还是可以,要说实际,输出侧的电源与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可能没有一点环流,环流肯定存在。所以,这个实验,还是不要做为好。纸上谈兵的说说,也就罢了。

网友N:
变压器初级三个端子怎么接啊?次级端子还说有N,可以理解。还有就是相位如何处理?

网友O:
接入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只要在理想条件下(电压频率、相位、电压值一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就像变压器并联使用的道理一样。

网友P:
15楼的意见相当正确,同名端接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两个绕组相当于一个绕组!相位接反的话,这个没有测试过,推测磁通应该为0,没有感应电势,绕组相当于纯电阻,烧毁是能够确定的,曾经拆过一个开关变压器,输入端线圈双线缠绕。

网友O:
引用 网友P:
15楼的意见相当正确,同名端接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两个绕组相当于一个绕组!相位接反的话,这个没有测试过,推测磁通应该为0,没有感应电势,绕组相当于纯电阻,烧毁是能够确定的,曾经拆过一个开关变压器,输入端线圈双线缠绕。

电压值与相位不相同就会有环流,环流大小与两者电压差、电位差有关,差值越大,环流越严重。

环流会使变压器发热,严重的会烧毁变压器。

频率不相同会使两者的相位循环改变。

变压器并联使用还要考虑两个变压器的阻抗不能相差太远,否则在满载时因阻抗差值太大也会容易产生环流。

网友Q:
我想,你的1:1变压器如果是这样缠绕的
初次双线同轴并绕,相位,压差,频率.....是不是都不存在了?

网友R:
电压一样,但是相位角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