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首先下载了V-ASSISTANT调试软件(V2.6版本),主要用于快速设置基本参数和PROFINET通讯相关参数。
S7-200 smart V2.4软件,更新SMART PLC固件版本至2.4
硬件连接就绪后,开始调试编程
本文两种方法都采用了西门子1号标准报文的格式

一.通过SINA_SPEED库指令来控制,相当于博途里的FB285函数
主要是2个参数
1.设置速度
2.报文相关数值,详见报文格式

二.直接通过IO地址赋值控制,其实就是根据报文格式赋值操作

控制字16#047F--启动
控制字16#047E--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想要停止伺服,不能以断开使能端的方式,而需要赋值的操作来停止,当然也可以以断开EMGS的方式。

对应地址通过组态可知,从Q128开始

网友A:
楼主是在这里设置的,轴,还是其他。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具体配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这里设置的,轴,还是其他。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具体配置过程
这里设置的工艺轴,是脉冲控制用的,我用的是PN版本

网友B:
有8年时间没碰过西门子产品了

楼主:
那我要叫您前辈了,我才玩西门子8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这里设置的,轴,还是其他。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具体配置过程
这里设置的工艺轴,是脉冲控制用的,我用的是PN版本
嗯嗯,
那么楼主PN情况下伺服急停,楼主采用的外表迎接线,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A:
楼主急停信号是外部接线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C:
想问问V90的伺服性能怎么样,同等功率惯量为什么额定扭矩要小于日系或者国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V90的伺服性能怎么样,同等功率惯量为什么额定扭矩要小于日系或者国产的
应该是大于日系和国产的吧。层主?

网友D:
这个不错,我之前y用过步进电机,使用过向导的GOTO指令做运动控制,不知道你是否用过此指令尼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玩意早玩过了,开环脉冲输出已经不流行啦,哈哈,工业4.0环境下,都提倡一根网线走天下,全闭环模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确实很不错,可以值得学习,一根网线带来所有东西很不错啦!

网友E(2019-06-25):
感谢楼主分享,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正反转怎么通过PN通信控制?
是STW1的bit11位:设定值取反?还是通过十进制设定值的正负例如+1280?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正反转怎么通过PN通信控制?
是STW1的bit11位:设定值取反?还是通过十进制设定值的正负例如+1280?还是其他方式?
请楼主赐教,最近也在搞这方面的控制,感谢分享

网友F(2019-08-22):
v90pn两个以太网口可以一个连接电脑一个连接200smart吗?

网友G:
学习了!通过这个贴子,对伺服V90有了初步的认识!

网友H(2020-01-08):
请问用报文控制,想让电机实际转动还需要设置什么其他参数吗,为什么我的伺服控制器一直显示没有使能

网友H:
bop显示s off,报文也没使能,是我错漏了什么参数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