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分析

楼主(2019-05-07):
一、断路器类型说明:

    A型断路器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电路或者线路长且电流小的和系统,磁脱扣动作范围为(2-3)In

    B型断路器适用于纯电阻性负载和低压照明回路,一般用于变压器侧的二次回路保护,磁脱扣动作范围为(3-5)In,

    C型适用于感性负载和高感照明回路,(应用比较中性,最常用),磁脱扣动作范围为(5-10)In,(说明:5In--10In表示断路器中,脱扣器的脱扣电流为5~10倍)

    D型适用于高感应和较大冲击电流的配电系统,一般用于动力配电,磁脱扣动作范围为(10-14)In

二、跳闸分析:

1,漏电开关跳闸:原因零线与火线两者的电流不平衡超过标称漏电电流(30mA)时会保护跳闸。

  1)人体触碰到到带电的导线,

  2)线路中的导线与外壳接触,电流泄露到接了大地的金属外壳。

  3)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多的设备,因为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流过电流之后产生了旋转磁场,而根据电磁感应的原理,电动机的外壳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也就是说电动机运转,电机外壳都会有感应电压(即所谓的漏电),如果漏电电流是30mA,启动时没接地线不会跳,接了地线会跳。
      方法一:加大漏电电流等级。
      方法二:取消漏电保护附件。
      方法三:变频器和伺服驱器的输入电源端增加一个感应电浪涌滤波器

2,断路器跳闸:断路器一般有短路和过载功能,加欠过压附件也可以欠压保护跳闸,过压保护跳闸。

   1)短路如零线与火线之间电路短路导致的短路跳闸。

   2)过载跳闸:过载保护,指的是电路中的电流,超过了断路器预定的数值。若电流未达到短号路等级时需一定时间使热敏元件发热脱扣跳闸。   另外还有一个接线端子接触不良,或者如一些串联电器(比如滤波器等)阻值增大。原因因为当线路连接处接触不良时,该处的电阻会增大;根据公式P=I*I*R可知,电路电流不变时,电阻变大,消耗的电功率将变大。

   3)欠压跳闸,加装欠压附件,就是当电压过低时,断路器跳闸。一般安装于电压不稳定的地方,是防止电器在低电压条件下超负荷运行,以免烧毁电器的。但是用这个东西有个烦恼, 就是一停电就跳闸。

   4)过压跳闸,加装过压附件,即电压过高时,断路器跳闸。

   5)高感性负载(电动机或变压器之类的)和较大冲击电流的配电系统,由于启动时瞬间电流大。断路器宜选用D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