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放大器怎么连接plc?

楼主(2019-05-07):
我们的新原纸加工设备都用这种光纤放大器,不知道是怎样连接的,你们了解吗?

网友A:
你这是开关量输出的吧?看对应说明书,开关量只需要PLC输入点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是npn和pnp输出都有的,你只要对应plc的输入类型接就行.

网友C:
说像这种光纤三根线,棕蓝黑,也就是所谓的Plc的开关量输出对应的颜色,大家也不必说就知道了吧?

网友D:
上面不是有图吗!照着接不就行啦

楼主:
好吧,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哈,以前接触的都是NPN,PNP之类的,只有一个一两个工作指示灯。而这个还有数据显示的,几百上千的,不知道是感应时间还是什么的?

网友E:
数据应该是设定对应信号通断的判断数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哈,以前接触的都是NPN,PNP之类的,只有一个一两个工作指示灯。而这个还有数据显示的,几百上千的,不知道是感应时间还是什么的?
那个是显示光的强度,具体可以去倍加福的官网下载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里是用来检测塑料袋子的,感应光的判断值?还以为计时之类的

网友G:
和普通光电接近一样接线
只是这个是量化的光电开关,可以示教,也可以设置阈值,有的还可以集成使用控制盒设定参数。

网友H:
当成光电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