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CNET通讯协议

楼主(2019-05-07):
请问哪位大虾有SSCNET通讯协议能否给一份啊,多谢

网友A:
这个是三菱的伺服系统控制总线,不需要你了解具体通讯协议,这个只要硬件选择对就能使用,比如对应伺服要是光纤通讯型的B型伺服,和三菱的专用的运动模块等链接。

网友B:
专用的,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用就行,不必去关心协议的具体内容;

楼主:
我是想从运动控制卡里提取数据传回电脑,再维修测试时候用存储的数据驱动维修的多轴伺服器,写软件的朋友需要这个协议,有哪位师傅可以提供帮组吗?一定谢谢,如果有麻烦您传信箱583507309@qq.com

网友A:
维修的时候用三菱伺服调试软件测试不行?

楼主:
这是三菱的客户定制的卡,就是MR-J2S200B后面带尾缀,用测试软件一样通讯不了,比较特殊

网友A:
那就维修好,连上原有的控制系统,用原有的控制器控制运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