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B的仿真程序安装问题

楼主(2019-05-07):
RSLogix Emulate5000安装时老是报错。。装不上想请教一下是啥原因。。

网友A:
考虑没下载完整?
或者虚拟机找个正宗的系统装一下.不要用ghost版,不要用任何防御杀毒等等.
装了很多了,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没下载完整?
或者虚拟机找个正宗的系统装一下.不要用ghost版,不要用任何防御杀毒等等.
装了很多了,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系统是电脑出厂自带正版win10..其它软件都装上了也能用就这个仿真不能正常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没下载完整?
或者虚拟机找个正宗的系统装一下.不要用ghost版,不要用任何防御杀毒等等.
装了很多了,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系统是电脑出厂自带正版win10..其它软件都装上了也能用就这个仿真不能正常装。。
哦,那我试试.自带一般都是home版的吧?看一下win10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没下载完整?
或者虚拟机找个正宗的系统装一下.不要用ghost版,不要用任何防御杀毒等等.
装了很多了,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系统是电脑出厂自带正版win10..其它软件都装上了也能用就这个仿真不能正常装。。
哦,那我试试.自带一般都是home版的吧?看一下win10的版本?
系统已改成专业版了。。

网友A:
刚才装了一下,没问题.我的win10是企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装了一下,没问题.我的win10是企业版的.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软件,我邮箱346953791@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