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我们这里一台新的全自动纸加工设备,搞不懂现在是怎么连接的。触摸屏通过网线连接到伺服,伺服出来一根电缆到plc进的in,plc的out出来又到另外一个plc的in,这是新接触的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A:
伺服、PLC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B:
这个似乎没什么呀,既有通讯控制也有外部控制

网友C:
有图纸发上来,没有图纸画上来.

网友D:
猜测CCLINK IE?一根线到底的配法,当然其它总线也可能

楼主:
明天记得就上图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远程控制改程序的时候看到有cclink,还有集线器,以太网之类的

网友A:
网线之间连接PLC、伺服等,那可能是CC-LINK IE FIELD网络。

网友A:
CC-Link IE Field 支持星形连接,网络中的设备只要用网线连接起来就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CCLINK IE?一根线到底的配法,当然其它总线也可能
伺服跟触摸屏是网线连接,然后伺服有一根线出来到其中1个plc,plc出来又到另一个plc,这是怎么连接的?而且还有那么多变频器在这里,搞不懂啊
伺服跟触摸屏是网线连接,然后伺服有一根线出来到其中1个plc,plc出来又到另一个plc,这是怎么连接的?而且还有那么多变频器在这里,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忙看看哈

网友A:
Q170MCPU是运动控制器,通过光纤连接多个伺服。伺服是专用的。

网友C:
你说的变频器,没看到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70MCPU是运动控制器,通过光纤连接多个伺服。伺服是专用的。
这个伺服还有个MP3的接口,是可以编程序的好像,然后这个伺服底部有个线连接到plc的,这个不是光纤啊,是什么线呢?刚刚接触这种,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简要的说明下这个连接系统图吗?变频器应该是通过GOT?触摸屏那里控制的,5,6个变频器同步频率,然后一起停止,这个又是怎么通讯控制呢?这个图是cclink吗?那个专用伺服怎么那么先进的啊?

网友A:
上面13楼的结构图已经说明清楚了,Q170MCPU这个比较大,看似像个伺服驱动器,但不是的,它是一个运动CPU,一个普通CPU集成到一起的,需要两个编程软件分别写伺服运动控制程序,和普通顺控程序下载进去
你说的这个下面有个线连接到PLC,准确的说是这个里面集成了一个普通的顺控CPU,但是这个CPU如果还要用到其它模块控制程序,就是通过这个口,再通过扩展电缆连接三菱Q系列的扩展基板,每个扩展基板上放置电源模块(红色),以及在电源模块后面再放置其它Q的模块。

网友A:
触摸屏要看具体型号,以及和CPU通过什么口连接的,上面13楼图中是表示触摸屏后面加了总线扩展板,通过总线放到扩展基板后,和CPU通过总线连接的。

网友A:
你的图中CPU出来后连接的最后一级扩展基板,没有再用总线连接的,所以触摸屏没有用总线连接,可能是通过网口和CPU用网线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讲解,有点明白了,这个Q170MCPU的CPU集成了2个CPU,即是运动控制器,又是plc,而红色的那些就是plc增加的点数扩展的,Q170MCPU通过光纤连接伺服,而变频器同步频率可能是plc扩展点数端子控制的?而不是通讯?

网友A:
变频器怎么控制要看具体怎么接线,你这样的系统我估计是用CC-link控制的,你看下PLC扩展基板上有没有为QJ61BT11模块。

网友C:
fumz版主解释得地道.
楼主应该习惯先拿图纸.找到图纸,或者自己根据实物落在图纸上,才能把结构/功能理解得更透彻,也适合和别人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呢,明天加班有空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加班看看,因为是新设备,最近都在调试,没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