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on接线问题

楼主(2019-05-07):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在学习伺服。某宝买的二手台达B2

可是没弄懂son是如何接的,之前为了学习定位指令,我直接把son接到3u-plc的Y5端,程序中上电一直接通Y5让伺服使能

现在回头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百度中有好多版本,

我试了其中一个是把2-10=1,然后son的线不用接,伺服就on了。没弄懂什么原理,顺便求解释P2-10是什么

求大神指点正规接线方法

网友A:
SON信号通常是要常闭接通,伺服轴锁定,如果没有接线,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使得伺服轴锁定。

网友B:
简单的讲就是输入端可以设置为常开或者常闭,设为0是常闭,设为1是常开,如果是常闭就表示一直是接通过的,所以不用接线伺服就使能了。相反如果接了线导通了这时就变成断开了,伺服就不使能了。

网友C:
理解为101,需要外部接线导通
001,则内部导通

网友D: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开关,常开常闭由参数设定。

网友E:
伺服ON 就是一个电机锁轴,这么一个功能能,

    伺服ON的时候,电机通一相电,使电机保持自当前位置,此时电机的轴用手扳不动。当伺服OFF的时候,伺服电机内部通电,可以用手灵活的扳动转轴。
     若果需要经常手动转动电机轴,就可以给伺服ON接一个开关量。如果不需要可以用一个线给短接就可以,伺服一上电,就使能。

  伺服输入信号,可以设定两种 状态,1通电有效,也就是逻辑1 ,此时外部可以接个常开点的开关,2,机是断电有效,也就是逻辑 0  ,此时外部接常闭点,。
  对于伺服ON 这个信号,楼主,若嫌麻烦,不想接这个短接线,可以把这个信号设为常闭的点,断开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兄弟。
那么,我把p2-10设定1,此时为常开点,不需要接伺服on线,伺服上电即可锁定轴

把p2-10设定0,此时为常闭,那伺服on线是接到哪里呢,是plc输入点的那个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101,外部接线导通,那伺服on线是接到哪里呢?

能不能直接把伺服on接到plc输出点Y上,然后用程序M8000使之上电一直接通

网友F:
不管你设定是常开还是常闭,都可以通过plc输出点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
那么,我把p2-10设定1,此时为常开点,不需要接伺服on线,伺服上电即可锁定轴

把p2-10设定0,此时为常闭,那伺服on线是接到哪里呢,是plc输入点的那个口??

设定1,此时为常开点,是需要接伺服on线,伺服锁定轴需要通过PLC的Y点来导通才行。

设定0,此时为常闭点,伺服on线不需要接线就锁轴了,但是要想伺服不锁轴就需要通过PLC的Y点来导通才行。如果在通电期间伺服是一直需要锁轴的话,那么设为0,不用接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G:
台达B2伺服不要son不接线上电有使能,当有报警的时候或者设置一些参数的时候,不断使能,根本无法复位和设置某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