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客户现场情况:
1.客户墙上漏保C20,每台机对应一个墙上漏保,有20台设备在客户那里。我们设备漏保C10(1P+N),设备功率800W,设备用电200V,但客户现场电压不稳,经常在234-240之间跳动,稳定在235-236跳动,现场实测,220V电源从380v一相分出来。
2.客户反应每台设备对应的C20漏保都会不定时跳闸,C10偶尔会跳(我理解是属于越级跳闸)。
3.客户把墙上C20漏保换成C32的后,墙上漏保C32没有再跳过,换成我们设备漏保C10跳闸,换了C32漏保后,我们20台设备绝多数保险丝座子被烧融,保险丝10A
4.去掉设备保险丝,把保险丝两端线短接起来使用已一周,没有跳闸。但是客户操作工有一次把两台设备的插头插在通一组C32漏保出现插座里,出现两台都跳闸(设备C10跳)
5.有两家设备友商,一家友商经常出现打火箱变压器烧坏,有几百台设备,他们在进打火箱220v电源零线上加个一个电容(WFD 2W 225K H6),查了一下资料应该属于降压限流作用。另外一家友商的设备有UPS电源,设备偶发性跳出“设备已断电请重新复位”的提示框。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上述现象具体属于什么问题,现在客户一味的认为是我们设备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客户工厂本身电源的问题。

楼主:
设备用电220V,客户说现场电压测试230几伏,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上下浮动10%

网友A:
设备用电200V,  应该是220吧。

我们20台设备绝多数保险丝座子被烧融,是过流了还是没拧紧。

有打火箱变压器,是什么设备来的。

网友B:
先是查零线,看有没有接错,或者没压紧。二是查看C20漏保,怀疑有问题,简单点更换其中几个,看换的跳不跳。三是查地线,看有没有问题。只要你的c10不跳,设备应该是好的

网友C:
什么设备?
设备的工作原理有没有分析过
设备实际运行电流没有测量吗?
如果不超电流那就是保险丝两端接触不好
还有设备对电压波动没有要求吗?
正常AC220V电压波动范围10%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笔误,是220V,保险丝安装都固定好的,不排除个别接触不良。
打火箱是焊金线设备上的,金线打火烧到硅芯片上面。对应电压稳定要求很高

网友D:
“20台设备绝多数保险丝座子被烧融,保险丝10A”不是漏电造成的,应该是电流大开关发热造成的,开关电流小了换大一级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零火线+地线进线都没问题。墙上漏保从C20换成C32,C20跳闸转移到设备C10跳闸,漏保质量确实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胶机,三个400W伺服电机+一个100W伺服电机+3个57步进电机。铭牌标800W,实测过火线电流,三轴400W电机换向时电流峰值也才2.3A。

网友E:
你这么多设备用的是A+N,B+N,C+N的三相四线供电吧?然后你跳闸是跳漏保还是短路过载?总零线有检查过吗?最好画个配电图,然后才能正确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现场的电路没办法获知,只从客户管理哪里得知,我们所有设备220V用电是从380一相分出来的。
其他两家友商设备厂家遇到的问题,也是怀疑客户工业园区进客户电压问题

网友A:
三个400W伺服电机+一个100W伺服电机+3个57步进电机,一台就8个驱动器了,会不会是谐波造成的。

网友F:
还要看看漏保的泄露电流值是15毫安的还是30毫安的?

网友G:
你用的1P+N是能区分漏跳,还是热跳那种,还是区分不了
先判断是不是漏跳
看你说换保险烧,怀疑不是因为漏电跳

网友H:
如果没看错的话,楼主的客户电源不是三相四线的电源,这样的话设备用电造成的电网污染根本就是再次污染(楼主是使用了打火箱,这个应该是污染源),可以的话设备尽量均匀分配用电,做好设备的接地线

网友I:
楼主应该测试一下,设备开10台和5台的时候,还跳闸吗

网友J:
线路应该存在问题,需查清楚

网友K:
这个还是要从最基础的线路开始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