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部重新做了一块控制板,求大神分析原理

楼主(2019-05-08):
(无正文)

网友A:
这块板跟变频器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
T他就是代替了变频器的操作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代替了原来变频器的操作面板

网友B:
主要是方便远程操作
按照现在常用的做法,一种是可以在变频器上做个延长线,将变频器的标准面板延长出来
另外也可以用PLC通讯,触摸屏上做操作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具体怎么设置
你这种可能是通讯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阐述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先以为由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结果拆开板子发现就是些移位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说明的吧,具体操作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很早的数码显示,就是靠移位来实现的.
怎么作用到变频器的要看连接.
怎么操作设置?说明书没有?应该是移位或者功能选数码显示,用+/-调节数据,然后确认修改.

网友D:
貌似碰到过这款;
这个就是操作面板,只是开发时多了些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说明书,没有面板,关健是变频器没有品牌,根据他的型号去查尽然没有型号一致的变频器MODEL:H2200A01D5K_1_5V

网友A:
H2200A01D5K 就这个而言是众辰变频器的型号。后缀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用个单片机跟变频器通信就可以实现;
之前做过跟台达变频器通信的单片机+LCD12864显示;

网友F:
厂家配套的外接面板,选配件,原厂配件,外人很难自己搞的吧。

网友G(2019-08-13):
将原来面板的信号线和这款信号线对应上应该能用,

网友H(2019-12-02):
这个应该是原厂的东西,外面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搞的,这个板子走的是内部协议,并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找变频器厂家订制内部协议,硬件再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