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最近装了AB PLC仿真软件 触屏打不开 是不是授权出问题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提供具体的内容,完善您的发帖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装了AB PLC仿真软件 触屏打不开 是不是授权出问题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说好的画面没看到,您再传一下,拖画面过来就行.
另外触屏打不开,语焉不详,仿真和触屏可能不是一样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程序应用管理器还原触摸屏项目和打开FactoryTalk View Studio好久没反应,之后会出现上面弹框信息,把触屏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Client、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Server、FactoryTalk View Site Studio Enterprise程序装了也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程序应用管理器还原触摸屏项目和打开FactoryTalk View Studio好久没反应,之后会出现上面弹框信息,把触屏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Client、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Server、FactoryTalk View Site Studio Enterprise程序装了也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1.触屏要安装的软件不是site edition,即se,应该是me,machine edition.
2.是否directory登录有问题,安全限制有问题?多少版本?方便发项目来试试不?或者站内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7.0的版本,之前用好几个月好好的,最近装了个ab仿真软件,触屏软件、还原项目管理器都打不开,弹下面的弹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项目没关系

网友C(2019-09-01):
你安装了更高的版本, 要从另外的地方打开

网友D(2022-03-26):
感谢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