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接线,哪种是对的?

楼主(2019-05-08):
按照这个说明文件,我画的这两种接线,哪种是对的啊

网友A:
M接0V,信号输入元件一端接24V,另一端接模块上的I点

网友B:
应该是第二种对的.

网友C:
SM1221为16个点1200数字量输入模块,上面为漏型接法,输出高电平为PNP,下面为源型接法,输出低电平为NPN
你第二张图上面那个接法不能构成回路。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D:
两种接法都有在用。。具体的要看模块手册。。在楼主提供的接线图中该用第二种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E:
第二种,仔细看图,图中串电源进去了,你第一个图中没有电源,把PLC的输入点想象成继电器的线圈两个点

网友F:
感觉两个差不多,第一个是PLC控制,缺点就是不能外接接近开关,第二个应该可以实现外接接近开关,,外部电源

网友G:
可查阅对应说明书,看是否必须接入外接电源(内部是否提供有电源)。

网友H:
为啥那么多人都说第一种也对,难道我错了,第一种没有电源也能用?

网友I:
第一种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第一种应该不行吧!
可以的。。三菱的FX1S好像就是这种接法。。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S1200PLC的扩展模块,现在实物还没到手里,只有官网上的连接图,我现在是按公共端接0V的接法来的,按钮一端接外接直流电源+24V,一端接PLC信号端,毕竟扩展模块上没有L+,,,,,我就是疑惑这个扩展模块与PLCCPU相连后,是不是能够直接内部给电扩展模块呢,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能按前面说的方式接了

楼主:
这是CPU和扩展模块的说明图

网友J:
第二个,带电源的吧

网友K:
第一种如果1M接到24V-上,L+接到24V+上是NPN接法,看西门子这款PLC支不支持NPN接法了,不过西家的东西大部分默认是PNP接法的。第二种的话就是标准PNP接法了,没毛病,一般默认就是这种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其实就是NPN与PNP的区别

网友C:
此PLC,1M是不带电的,内部带24V电的是L+和M,1M,2M啥的只是内部公共端,不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