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是用来拓展输入输出点的扩展模块?有哪些?CP1W-40EDR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来拓展输入输出点的扩展模块?有哪些?CP1W-40EDR可以吗?

确保你的主机30点或以上,然后可以扩展CP1W-40EDR,20点的CP1E主机不可扩展。

网友B:
当然可以,没有其它模块的话,最多后面可以连接三个CP1W-40E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