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要求:能在触摸板上选择几个气缸,选择几个传感器进性控制

网友A:
做就是了,你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B:
那就还要加一个触摸屏才行,另外楼主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C:
大概多少个输入输出点呢?需要通信吗?有没有模拟量的要求?点数不多的推荐使用M200系列的PLC。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PLC配个屏,然后在屏上控制气缸吧,这个是很常规的应用啊,做好屏上的控制开关,至于PLC就作为一个执行元件

网友E:
楼主清楚的说一下,一个什么啊,控制多个气缸

网友F:
楼主是不知道怎么实现PLC模块控制气缸吗?启动模块加上电磁阀吧

网友G:
不就是简单的开关控制么?直接用按钮开关+继电器不就的咯?干嘛非要多花钱?以前我们五金厂的测试箱,直接船型开关导通继电器,控制测试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