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GX works3, 无法打开RD77GF32模块的 CC IE configuration查看配置,报警信息请查看图2和图3。
但经测试可以打开RD77GF16模块的 CC IE configuration.

感觉不是系统的事,好像缺少文件,但又没提示缺少什么文件,求有经验的老师指点。

网友A:
写的是内存不足...停止其它应用,再说.

网友B:
GX Works3 V1.055H,I5-6500,8G内存表示没有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我同上没出错,8G内存,GX Works3 V1.052E

网友B:
Q8800,4G内存表示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能否提供下GXworks3高版本的下载地址,我的是1.050C,严重怀疑我的版本过低。我电脑虚拟系统内存是6G的,觉得应该够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能否提供下GXworks3高版本的下载地址,我的是1.050C,可能是我的版本过低。我电脑虚拟系统内存是6G的,觉得应该够用。我先试试新版本软件。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能否提供下GXworks3高版本的下载地址,我的是1.050C,严重怀疑我的版本过低。我电脑虚拟系统内存是6G的,觉得应该够用。谢谢!!

三菱日本官网: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download/software/detailsearch.do?mode=software&kisyu=/plcr&shiryoid=0000000018&lang=2&select=0&softid=1&infostatus=1_1_3&viewradio=0&viewstatus=&viewpos=

注:
1、你需要在日本官网免费注册一个用户。
2、英语版本仍然可以对你现有的中文版本 1.050C进行升级,升级后仍然是中文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试注册账户,但还是看不懂,版主是学日语的?为什么中文网站没有。

能给个网盘链接什么的吗?英语还好,这日语实在看不懂...

网友C:
这里应该很少是专门学日文的,之前三菱出过一个日文网站注册的说明指导文档,你可以参考下去注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通过f版的手册,已经下载到相应软件了,非常感谢!
但新的安装问题又出现了。
当我在已经安装了1.050C的基础上再安装1.055H时,提示已经安装不同语言软件,需要对原软件卸载后才能安装(请参考图片需要卸载原软件)

当我卸载掉1.050C再进行安装后,又提示需要安装前一版本的软件(请参考图片需要安装前一版本)。

试了N次了,都是同样的提示,实在想不明白,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通过f版的手册,已经下载到相应软件了,非常感谢!
但新的安装问题又出现了。
当我在已经安装了1.050C的基础上再安装1.055H时,提示已经安装不同语言软件,需要对原软件卸载后才能安装(请参考图片需要卸载原软件)

当我卸载掉1.050C再进行安装后,又提示需要安装前一版本的软件(请参考图片需要安装前一版本)。

试了N次了,都是同样的提示,实在想不明白,求指导。

当安装补丁包后出现如下提示,请按确定退出安装程序。

运行中执行RegEdit,编辑你的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N-GPPW3〉CurrentVersion中的PackageType中将值从-C改为-E后,重新执行升级包安装程序。

请在安装完毕1.050C版本后重启PC后执行安装补丁包。

网友B:
安装后软件界面会变成英语版本,请在软件View-〉Switch Display Language中更改软件显示界面为中文简体。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即为中文显示界面。

上贴注册表路径为32位版本操作系统路径,64位系统请自行搜索注册表内容,修改方式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通过f版的手册,已经下载到相应软件了,非常感谢!
但新的安装问题又出现了。
当我在已经安装了1.050C的基础上再安装1.055H时,提示已经安装不同语言软件,需要对原软件卸载后才能安装(请参考图片需要卸载原软件)

当我卸载掉1.050C再进行安装后,又提示需要安装前一版本的软件(请参考图片需要安装前一版本)。

试了N次了,都是同样的提示,实在想不明白,求指导。

当安装补丁包后出现如下提示,请按确定退出安装程序。

运行中执行RegEdit,编辑你的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N-GPPW3〉CurrentVersion中的PackageType中将值从-C改为-E后,重新执行升级包安装程序。

请在安装完毕1.050C版本后重启PC后执行安装补丁包。

Good Luck ~
大神,,,小弟一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版主指点,现在反馈下

对软件进行升级后可以打开文件,提示内存不足可能因为两个原因导致
1.电脑内存小,用4G内存安装仍不行,后换6G内存安装可以
2.软件版本低也会提示电脑内存空间不够

再次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