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变频器

楼主(2019-05-08):
一个朋友的厂子有这样一个小工程,8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分别控制8个电机;要求用触摸屏控制启动停止读写频率。检查过变频器都支持485通讯,就是不晓得仅仅用一块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是否会通讯延迟,长期使用有什么弊端?

网友A:
就支持485还不行,要支持modbus协议才行,触摸屏也要选支持modbus协议的,8台通讯时间应该要好几秒一个轮回,如果对频率的更改实时性不高可以用,至于启动停止个人觉得还是用端子与按钮开关控制好,要不万一通讯中断停机都停不下来那就不安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支持485还不行,要支持modbus协议才行,触摸屏也要选支持modbus协议的,8台通讯时间应该要好几秒一个轮回,如果对频率的更改实时性不高可以用,至于启动停止个人觉得还是用端子与按钮开关控制好,要不万一通讯中断停机都停不下来那就不安全了。
有些变频器是有这个功能的,就是你在用通讯控情况下再加个急停按钮接到相应端子上,防止因通讯中断设备无法停机而发生意外。。

网友C:
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几乎所有的触摸屏都支持Modbus协议!变频器需要查阅手册确认!如果都支持,那么可以用一个触摸屏和这些变频器进行通信!

网友D:
楼主这个配置在塑料行业的三贴合机经常这样的,在屏幕上直接调节电机的频率和显示电机运转频率,实际使用中,效果比较好,常用的变频器牌子有安川1000,汇川320,但变频器的开停机是用端子控制

楼主:
是的,变频器启动停止是端子控制。触摸屏只负责读写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变频器启动停止是端子控制。触摸屏只负责读写频率
这种方式没问题的!

楼主:
嗯,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方案才8个电机,只要你的变频器通讯板没问题,这个你可以放心,想想塑料行业有多少的复合机在运行啊,有问题这个方案还敢用?

网友E:
8台的话还问题不大,几十个速度要注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没问题;通讯线全部用屏蔽线应该万无一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没问题;通讯线全部用屏蔽线应该万无一失。
楼主实际再测试测试,有问题再来论坛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没问题;通讯线全部用屏蔽线应该万无一失。
楼主实际再测试测试,有问题再来论坛反馈!
必须滴,如果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我是用威纶触摸屏MODBUS通迅 读/写过12个温控仪表,大概有1秒钟的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