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如题,想请教下编码器一定要pg卡吗,是否能把增量式编码器的A信号当作另一个变频器的脉冲输入信号,如果不行那要怎么接线和设置

网友A:
变频器支持脉冲输入信号且频率匹配即可。

网友B:
变频器什么型号?

网友C:
很多的变频器要配套编码器使用时候都是使用PG卡(选配件),比如汇川330,当然你的变频器直接支持读取编码器信号就可以不用

楼主:
现在手上就一汇川md330不过编码器是无锡产24v的600线的ab增量式编码器,今天试机差点把电机烧了,你现在是想用随便一台变频器带电机,电机轴上编码器的信号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跟踪前面的变频器信速度,直接用编码器的a信号当变频器的高速脉冲信号行吗?不行要怎么设置机能通过编码器跟踪前一个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
新手工控小白,向大师们学习来了,谢谢各位大师们

楼主:
做脉冲频率轴人的变频器是杭州三科变频器,手上就它一个能定意频率高速脉冲给定的

网友D:
一个信号给两个负载并联驱动,不是不行,是不合理。容易把传感器弄坏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个一分二

网友C:
汇川330给楼主这样用,好像有点浪费啊,330是专注张力控制这块,其实不用编码器都可以,第一个变频器输出信号控制第二个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只是在没事试验一下,我是想试验二台变频器通过编码器做同步,却发现,现在连编码器都玩不转,残亏阿,有点丢人,来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分为二的模板没有问题,属于一对一的驱动,直接并联那种应用确实不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