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有如下这么一个控制系统:1台昆仑通态触摸屏(TPC1061Ti)的COM2通讯口(RS485)连接2台台达PLC(一个设为17#站,通讯口为扩展的DVP-F485;一个设为16#站,通讯口为PLC本体自带COM2口);同时17#站PLC本体自带的COM2口(RS485)做主站又与好多个台达PLC本体COM2口(RS485)做分站连接组成PLC-LINK网络。

系统框图照片

HMI与16#站PLC在同一个箱体内(一路工作电源供电,以下简称电源1),与17#站箱体在同一地理位置。PLC-LINK链路内各个站点(17#主站以及1#、2#……等分站,另外一路工作电源供电,以下简称电源2)各自独立一个箱体,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
信号1实际是一个钥匙开关,HMI监控到16#站接收到信号1,马上将信号1转发给17#站。17#站再将信号1传递给PLC-LINK链上所有的分站,各个分站检测到这个信号上升沿就控制各自设备上提到高限位置,在这个信号存在的情况下各分站将不会再响应任何传感器以及手动指令,设备处于高限位置不动;如果各个分站检测到这个信号下降沿就控制各自设备下放到低限位置。

现在钥匙开关给信号1,HMI界面显示有信号1(取自17#站断电保持寄存器)存在,PLC-LINK链路上各个分站控制各自设备上升到上限位置(HMI界面有显示)。此时将电源2断掉,重新给电源2,想象中各个分站控制设备应该保持原来上限位置不动。进一步讲,17#站通电后HMI一旦与之建立通讯,17#站马上就会实时收到HMI转发的信号1信息(未建立通讯前,17#站上电后有记忆信号1存在),各分站检测到信号1存在,所控设备更加不会运行。但是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上电后分站所控设备会下放到下限位置。
监控发现,17#站上电5s左右(应该是17#站与HMI建立通讯的时间点),17#站信号1(断电记忆寄存器)会瞬间复位然后又置位。基本判断(确切说想象)HMI与PLC一旦建立通讯,HMI就会瞬时刷新复位PLC寄存器一次。
问题:1.以上HMI与PLC建立通讯后瞬间复位PLC寄存器是组态哪里有误还是本来HMI与PLC通讯机制就是这样?
     2.以上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有关HMI转发16#站信号1信息给17#站的过程组态如下:
HMI中使用“循环策略”,策略执行条件是一旦HMI与PLC建立通讯就执行。具体转发使用诸如如下格式的IF_THEN_ELSE语句
IF DVP12SS211T_通讯状态=1 THEN        //16#站信号存在
  DVP48EH00R3_读写M0006 = 1          //转发到17#站
ELSE                                  //16#站信号不存在
 DVP48EH00R3_读写M0006 = 0           //转发到17#站
ENDIF

网友A:
如果对控制要求不高,可以引入一个时间判断机制。比如检测到下降沿1s或者1ms以后再检测一次信号的状态。如果已归零,输出到下限位;没归零,保持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解决方案。实质上我也是用类似方法暂时解决这个问题的。
现在的疑惑:17#站记忆保存的信号,在上电一段时间(99%确认是上电后建立通讯需要的时间)后为什么突然会复位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有可能涉及到PLC或者触摸屏底层设计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只是一个拾人牙慧的小聪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问题可能出在M0006的写入操作上,换种方式试试